关于无线模块的自适应发送字节的问题?

楼主(2010-08-22):
无线本人想用RF12B(433)的模块,做一个可自适应发送和接收字节的的设备。
什么方式才能知道未知的字节数,已发送完毕????

网友A:
定个简单协议即可

楼主:
定个简单协议即可?
有协议了,就不是未知的字节数了.现在只有波特率是定的.通讯的字节数未知,

网友B:
可以做个定时,例如在接到数据后20ms(具体时间可按你的波特率定)内无数据来,则认为数据接受结束,再查收到的字节数

网友A:
任何通信都要有协议
不可能什么都未知

楼主:
回4楼:
方法不是太理想,要检测一个字节的时间,浪费了.
我想用中断式的模拟串口只检测一位bit就行了,不知道是不是可靠!

楼主:
我是要将串口接到一个字节通过RF12B发射一个,等字节收完了,马上将RF12B转成接收状态.
我找了几款模块,都是转成接收状态的时间不和时,造成设备初始化不成功.
我想关键是在判断字节是否收完的时间较长.我的这个设备是美国产的是靠有线传输的.已经雷击怕了,想搞成无线的靠电池供电(雷击好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