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GCC-AVR 工具链学习导读

楼主(2010-08-22):
国内8位机的编程者大部份人因受KEIL C的先入为主的影响,经过多年之后固定思维已形成,当这些人由于项目需要,从8位机转向更高速的32位机的时候,就不得不重新进行一次痛苦的编译器学习,KEIL C 由51的UV2到ARM的UV3,界面与开发方式已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一些人因此无法适从,从而落后于时代。

看看使用GCC工具的人情况如何?当项目需要起用ST,LPC,AT等公司ARM核处理器,用GCC-AVR的人仅需要熟悉UV3的仿真功能,自行编写一段小汇编熟悉了相关处理器的寄存器功能后,再写一段汇编启动代码然后跳转到C入口主函数main,就可以开发项目了。

如何才算掌握好GCC-avr的工具?
本人给出以下一些参考:
1。能写出一个空函数,既没有现场保护的空函数。
2。能把任意一个函数入口定位到任意指定地址。
3。能控制编译器编译出不带启动代码的主函数。
4。能控制编译器把不同的目标文件定位到想要的地址上。
5。能控制编译器把不同的暂存或要初始化的数据放到指定的段的地址上。
6。能控制编译器的反汇编选项。
7。能控制编译器把汇编写的启动代码与用C写的主函数main连接。

网友A:
能不能把“4。能控制编译器把不同的目标文件定位到想要的地址上。”这一条讲解一下呢?找了那么久,还真没找到相关的办法,除非自己写连接脚本。

网友B:
楼主的贴子可作为正规教材的教辅指导读物。

网友C:
据我所知和所用过的,STC是网上山寨的典范,俺曾被忽悠过。
它至今不敢承认ISP占用了内存,逼俺买了台它的不能ISP的专用下载器。
俺一直不想说出这些。

网友B:
st62很早就进入中国,只是当时没有强有力的推广。现在发展到stm32,实在是好!
相对于NXP的忽悠,ST已经是大好人了。

网友C:
国内8位机的编程者大部份人因受KEIL C的先入为主的影响,经过多年之后固定思维已形成,当这些人由于项目需要,从8位机转向更高速的32位机的时候,就不得不重新进行一次痛苦的编译器学习,KEIL C 由51的UV2到ARM的UV3 ...潜艇8421 发表于 2010-8-22 22:43
白纸黑字“STC”

楼主:
一点小BUG,主贴中已改正过来了。不知道还有没有?老顽童大可多多检查。

网友C:
这就对了,省得俺发些牢骚

网友D:
飞船继续。。。

呵呵,不会GCC的菜鸟仰慕飞船ING。。。

网友E:
对搞技术的电工,GCC是这么多C编译器中最好玩的一种。
一般人用GCC,一开始可能会被 PN中自带的 makefie 格式吓怕,其实若知道DOS 下 bat文件作用的老电工,使用GCC上手比任何一种C编译器都容易。这也是学习使用GCC的其中一个关键。学习一样新东西,一个好的开始很重要。

网友D:
俺就是被MAKEFILE吓跑的。

嘿嘿,倒不是不知道BAT,主要是感觉这也太老套了,老套得让大多数人都遗忘了,所以,感觉继续GCC好像没什么出路啊。。。

网友B:
被makefile吓着,那就拐个弯变个法来搞懂它。

网友E:
上21IC习惯了用一个口头禅------牛皮灯笼。

网友F:
牛皮灯笼。

这个词好! 赞一个!

网友G:
UV2进化不到UV3就落后于时代了?
那用UV4就是超时代了
dos下Bat是很好用,那时没有Windows,现在学电脑的有几个还在学它
LINUX一直也没有取代Windows

网友H:
用AVR Stuido+GCC根本不需要编写Makefile。

网友E:
大家熟知的Turbo C  中稍大的项目也要编写Makefile 。
软件中大型项目管理离不开makefile 的编写。
在单片机编程应用中,一般只需要修改makefile的几项内容。

网友I(2010-10-13):
我觉得ICCAVR编译器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