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提高AC-DC电源模块的效率??

楼主(2010-08-22):
进来应用AC-DC电源模块为电路板供电,用的是20W的模块,24VDC输出,带了一个负载电流是300mA,结果电源模块烫手,试验几家的都是这样。

网友A:
已经是成品,你又不能改电路改元件,如何提高?

网友B:
烫手只有如下可能:
1、模块是坏的或者劣质货
2、过载输出
3、过压输入
4、手问题,摸什么都烫
另请注意,一般AC-DC模块都有接大地线,请搞清楚这个线不是可以随便接都没问题的。

楼主:
接大地的那个管脚是悬空的,厂家说接不接都可以,这种模块的效率这么低,用小开关电源代替是不是会好些?他们工作原理相同吧,开关电源散热好些

网友A:
这种模块就是一个小开关电源。

网友C:
关键变压器的阻抗匹配没搞好,IC烫变压器不烫,可能是变压器初级电感太大。

网友D:
按输出的功率不应该热啊,,,,可能是哪里短路了吧

网友E:
调是没的调了,你检查一下是否接法不正确啊?正常应用应该不会有这问题。

网友F(2017-07-08):
1、模块是坏的或者劣质货
2、过载输出
3、过压输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