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DA作为控制输出的保护电路

楼主(2010-08-23):
DA经运放LM324后输出是0-10V,控制电动阀门,
问题:怎么做个电路来作输出的保护(如短路、接反、接到电源端)。
以前只是用电阻来限流,效果不是好,希望那位高人能提供个实用的电路,谢谢!

网友A:
可以参考直流电源中的各种保护电路。
顺便说一句:“接反”似乎没办法保护。

楼主:
谢谢,前两天在网上溜,也没溜到,继续找。
看了一个西门子RWD,用来保护的元件挺多,十来个,可惜都是贴片的,加上自己水平有限:(,

网友B:
一种是采用诸如霍尔器件等特殊传感器,但其价格较贵;另一种是首先进行A/D转换或V/F转换,再用光耦进行隔离的方法:
1.使用普通光耦器件的线性化隔离如TLP521-2
2.线性光耦器件隔离如惠普公司的HCNR200/201
我现在也在做隔离这块,不过还没调通,收集了些资料 有兴趣可以看下这个网站的http://hi.baidu.com/xfcylyf/blog ... 5326d38d10298b.html

网友C:
综合保护要付出的成本不低,通常采用二极管的单向导电性、自恢复保险等来做简易防护。

楼主:
网上找了个电压保护电路图,有两个问题想请教一下

1.电源只有12V。当放大倍数大时,输出有可能大于12V吗?(仿真时是可以比12V大)
2.当输出大于12V,这样导入电源会不会烧运放?

网友A:
6楼:
1、输出不可能大于12V,若输出大于12V,必是负载向该放大器传输能量(类似给电池充电)。
2、如果出现这种情况,没有保护电路时会损坏运放。图中D1和R1两个元件有输出端能量倒灌时保护运放的功能(如果R1右端为输出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