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时器不够用,请高手指点

楼主(2010-08-23):
我用的是STC1052,貌似只有两个定时器,一个用做串口波特率发生器,一个想用做虚拟串口的定时us级,另外想做个S级定时计数的(感觉用us加到s有点大,何况虚串不是一直用),延时的方法去掉,望高手指点!!

网友A:
把串口那个定时器中断打开,用软件扩展定时器

网友B:
是的哦,一个定时器,可以扩展成多个定时期,在中断中给多个软件定时期的种子付值。

网友C:
感觉用us加到s有点大,何况虚串不是一直用

只有两个定时器的话也只能让他从us加到s了。
关于“虚串不是一直用”
可以定义一个标志,要用虚串的时候置位这个标志,定时器中断里只有标志被置位时相应的计数值才被加。
当 (虚串&&s级定时)都不用的时候关闭定时器。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可以用定时器0模式3,扩展一个,不过我就是觉得US级加到s不好加啊(麻烦)!不知高手是什么意思?请详解。(开中断计数也和上面差不多吧?)

网友D:
用PCA作定时器

网友E:
us级中断加到s级?还让不让干活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这个好像可以,先谢谢了

网友F:
现在的电工都不会用复用的概念么?
管脚不够可以复用       加锁存器
定时器不够也可以复用   软件
还有串口不够也可以复用 分时+模拟开关

楼主:
回复 网友F:
阁下批评的及时,我正在努力改正进步中。还请群里的大侠以后多多指点我们这些小弟。这样当我们成为高手也照样指导刚入门的小弟,这样技术才会进步快。我觉得国外这方面好像做的好些。  不知能否给个具体的提示?  想us加到s有点太烦琐。不知有其它好的方法没?

网友G:
可以复用.就是麻烦点.使用串口开us,不使用串口改成ms

楼主:
回复 网友G:
这个有点难度啊!假如串口使用频率高就不好办了啊

网友H:
在定时器中断里加多几个变量++,在需要的地方去检测这个值,再执行相应的操作就行了~~~~

网友I:
方法不难,就好像使用一个定时器产生10种完全不同的频闪一样。
开中断,
开t0中断
设t0时间为us级
开t0
在t0中断里做一个r0,r1,r2
r0用来作us级的常数计数器
r1用来作us的记录器
r2来把r0的us转为ms

网友J(2013-09-13):
引用 网友F:
现在的电工都不会用复用的概念么?
管脚不够可以复用       加锁存器
定时器不够也可以复用   软件

太对了,嘎嘎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