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频峰值检波电路(0.01-10HZ)

楼主(2010-08-23):
现在要做一个低频正弦波峰值检波电路,频率范围0.01-10HZ。以前都是用单片机交流采样得到,在一个周期内取最大值和最小值之差,就是数据的跳动有点大。大家有没有更好的办法,把低频正弦波峰值直接变换成直流电压?

网友A:
你的峰值是一直刷新的呢,还是记录的长期的最大值呢

网友B:
倍压检波电路!

网友C:
好象是最大值/PI

网友D:
有这样的峰值检波电路。
但这么低的频率,用单片机A/D可能更方便也更便宜。

楼主:
是不是可以用运放整流电路,然后做一个截止频率低一点的高通滤波器?

网友D:
6楼:
0.01Hz,周期是100秒,将近两分钟。你的峰值检波势必用很大的电容。但峰值检波又不允许使用电解电容(漏电)。另外,峰值检波需要多个周期才稳定,输入信号撤掉后需要比较长时间才可以开始下次测量。
如果你觉得等十五分钟再看结果没有关系,能够忍受,这样的电路可以用。
用单片机,则可以在一个周期内得出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