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的STM32F107 USB HOST这么慢?

楼主(2010-08-23):
工作需要,为STM32F107 OTG全速控制器写了host的驱动,测试发现,最好情况下,读的速度只有125KB/s, 写只有85KB/s,不知道为什么这么慢,PC从U盘里拷东西,几兆的文件也就是几秒钟,怎么就那么快

楼主:
问题不具体,大家不好支招儿么
或者这么说,《STM32参考手册》里说FS可达12Mb/s,想必这是理论值,STM32F107 usb host实际可达到的速度有人知道么?
OTG寄存器里是否有关系速度的参数呢,比如帧间隔,我发现设为48000比较好,但不知道取那个值最佳……

网友A(2010-11-04):
这位大侠能否交流下?

网友A:
工作需要,为STM32F107 OTG全速控制器写了host的驱动,测试发现,最好情况下,读的速度只有125KB/s, 写只有85KB/s,不知道为什么这么慢,PC从U盘里拷东西,几兆的文件也就是几秒钟,怎么就那么快 ...
LZ能否把你的STM32F107  USB HOST  程序发给我看看,好共同学习。

楼主:
Sorry, 既然是“工作”需要, 恕我不能开源,如果是我个人的代码,一定分享。

网友B:
不能开源,似乎也不太好讨论发现问题

网友C(2012-04-23):
请问搂主用STM32读写U盘的速度提高了吗? 还是那么底?

网友D:
首先,你的U盘可能是高速的,没有可比性。。
其次,明天再说。。

网友E:
还是需要看看代码

网友D:
续: 影响速度另外一个原因就是存储接口速度的问题。比如flash /sd卡等,接口速度慢。
再次:程序处理的问题。比如,缓存是否够等。。

网友D:
需要你确定otg的代码,确定频率速度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