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提议一个用AVR模拟IIS接口控制16位DAC时序的项目

楼主(2010-08-23):
目前流行的8位单片机都没有IIS外设接口,若要使用IIS接口的高精度兼价DAC,就不得不使用ARM7以上的单片机,在国内较流行的NXP ARM7 竟没有IIS接口。因此选择只能选STM32 或 ATMEL 等公司的单片机了。

虽然用单片机模拟的IIS时序可能会有一些时基上的抖动,但是实际上的听感应该很难分辨出来,用AVR模拟IIS有一个好处,就是能够完全熟悉了IIS的时序,以方便日后用CPLD加上必要的RAM替代,做出超级发烧的音响专用高精度DAC接口,(音响发烧级DAC都是天价,用内带IIS接口的单片机,其实也很难知道其内部有没有产生时基抖动的BUG,音响发烧友的至爱选择,当然是自已DIY高性能的DAC了。)

从玩乐中学到实用技术,这是最让人兴奋的事情。

网友A:
目前流行的8位单片机都没有IIS外设接口,若要使用IIS接口的高精度兼价DAC,就不得不使用ARM7以上的单片机,在国内较流行的NXP ARM7 竟没有IIS接口。因此选择只能选STM32 或 ATMEL 等公司的单片机了。

虽然用单片机 ...
引用 楼主:

据我所知,LPC2470/78有IIS。
LPC23xx也有IIS。

楼主:
NXP主推ARM低端市场的单片机都没有IIS接口,楼上的型号不常见啊,而ATMEL的7S64,STM32就较常见了。也很容易购买到。

网友B:
目前流行的8位单片机都没有IIS外设接口,若要使用IIS接口的高精度兼价DAC,就不得不使用ARM7以上的单片机,在国内较流行的NXP ARM7 竟没有IIS接口。因此选择只能选STM32 或 ATMEL 等公司的单片机了。

虽然用单片机 ...
引用 楼主:

请问IIS外设接口

是哪一国家的外设接口标准?

网友C:
IIS有飞利普和索尼格式,最常用的是飞利普格式。

网友D:
谢谢飞船耐心解答。

网友D:
IIS概念相关

  1、IIS(Inter-IC Sound bus)又称I2S,是菲利浦公司提出的串行数字音频总线协议。目前很多音频芯片和MCU都提供了对IIS的支持。IIS总线只处理声音数据。其他信号(如控制信号)必须单独传输。为了使芯片的引出管脚尽可能少,IIS只使用了三根串行总线。这三根线分别是:提供分时复用功能的数据线、字段选择线(声道选择)、时钟信号线。   2、IIS是Internet Information Services的缩写,是一个World Wide Web server。Gopher server和FTP server全部包容在里面。 IIS意味着你能发布网页,并且有ASP(Active Server Pages)、JAVA、VBscript产生页面,有着一些扩展功能。IIS支持一些有趣的东西,象有编辑环境的界面(FRONTPAGE)、有全文检索功能的(INDEX SERVER)、有多媒体功能的(NET SHOW) 其次,IIS是随Windows NT Server 4.0一起提供的文件和应用程序服务器,是在Windows NT Server上建立Internet服务器的基本组件。它与Windows NT Server完全集成,允许使用Windows NT Server内置的安全性以及NTFS文件系统建立强大灵活的Internet/Intranet站点。IIS(Internet Information Server,互联网信息服务)是一种Web(网页)服务组件,其中包括Web服务器、FTP服务器、NNTP服务器和SMTP服务器,分别用于网页浏览、文件传输、新闻服务和邮件发送等方面,它使得在网络(包括互联网和局域网)上发布信息成了一件很容易的事。

IIS的作用

  在同一时间内允许打开的网站页面数,打开一个页面占一个iis,打开一个站内框架页面占2到3个iis;若图片等被盗链,在其它网站打开本站图片同样占一个iis。假若设置参数为50个iis,则这个站允许同时有50个页面被打开。但要在同一时间(极短的时间)有50个页面被打开,需要50个人同时操作,这个概率还是比较低的。所以,100个iis支持日ip1000(同时访问网站人数必定远低于1000人)以上都不是很大问题,除非网站被盗链或框架引发其它消耗。

网友A:
NXP主推ARM低端市场的单片机都没有IIS接口,楼上的型号不常见啊,而ATMEL的7S64,STM32就较常见了。也很容易购买到。
引用 楼主:

LPC2470/78还是很容易买到的。至少不像AVR这样缺货。

网友E:
一台发烧级A类功放卖到RMB 18万 /单声道。发烧的顶级DAC价格不亚于A类功放。

网友C:
好玩实用的技术,当然要大力支持。

网友F(2015-01-14):
支持楼主,正在研究PCM1794A,希望可以听到主控从SD卡读出的WAV文件~~

网友G:
不少公司有自己特定的接口,然后可以兼容I2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