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rtc有电池,确认起振后是不是就后顾无忧了?

楼主(2010-08-23):
我的问题是如果我有外部电池给RTC供电,只要在厂测试RTC已经工作了后,只要电池有电就不会出现晶振不起振的情况吗?网上找了很久,没有一个很肯定的答案。请版主给一个答案吧。谢谢!

网友A:
我觉得LZ的估计正确,STM32的RTC难点主要在起振,STM32的RTC已经起振应该就不容易停振,除非环境发生很大变化,如温度、湿度变化很大。

网友B:
是么?要是 外部晶振或电路坏了,CPU内部晶振不是很稳定啊!

楼主:
没有理想的答案啊,香版主不屑回答吗?

网友C:
没有理想的答案啊,香版主不屑回答吗?
引用 楼主:

对不起,我不懂,无法回答。但从理论上讲,可以这么说。

网友A:
其实事情归根结底,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不可能有统一答案的;就STM32的RTC来说,用户的PCB肯定不尽相同,用户的应用环境(比如环境的温度、湿度等等)也不尽相同。大家的回答,应该说仅供参考。

网友D:
的确,影响因素有点多了,具体情况具体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