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mega16,T1,12位精度PWM能做多高频率

楼主(2010-08-23):
路过的各位,帮忙看看

mega16,T1两路12位精度的PWM做DA,按手册上的公式计算F=2700Hz
有没有办法提高频率??

另问:12位PWM做DA,怎么尽可能的提高精度。假设输出频率2700Hz,那么外接RC滤波器的,RC取什么值合适呢

网友A:
用两路8位PWM构成一路16位高精度DAC,输出频率可以达到(晶振/256),8M晶振就达到32K。

楼主:
需要两路12位精度pwm,频率希望高一点

2# 粉丝

网友A:
事在人为,楼主的具体频率要多高?

楼主:
外接晶振是11.0592Mhz
想要的频率是20Khz(或10KHZ)

4# 粉丝

网友B:
试试以下方法:
PWM设成8位,每通道占用多两个IO口,外接几个2R电阻。12位分辨率下可以做到40K。

网友C:
当CSn2:0 = 1 时,系统内部时钟直接作为T/C 的时钟源,这也是T/C 最高频率的时钟源, 相当于关闭T0/T1预分频器器,T/C 的时钟源不预分频,你系统时钟用11.0592MHz, 即T/C 时钟源也为11.0592MHz。

将两路PWM输出,设置于快速PWM 模式。

由于使用了单边斜坡模式,快速PWM 模式的工作频率比使用双斜坡的相位修正PWM 模式高一倍。此高频操作特性使得快速PWM 模式十分适合于功率调节,整流和DAC应用。

12位 PWM 分辨率由 OCR1A、OCR1B来定义。定义成12位分辨率(OCR1A、OCR1B 设为0xfff)。

其12位 PWM 周期为 (1/11.0502)*(0xfff+1)= 370.37(us) 输出频率约2700Hz,由上得出结论,不依靠外部扩展已无法提高了。但简单的扩展,分辨率提上去了,精度并没有提高,有点造假。

那么外接RC滤波器的,RC取什么值合适呢?

一般来讲,外接RC滤波器的时间常数为PWM 输出周期的10倍左右(可选5-20倍),选的太大,调节时反应迟钝,选的太小,纹波增大,此电路中,电阻可用10K,电容可用0.1u-0.22u, 你图中选的较大,纹波小但调节时反应迟钝,如对输出响应时间没要求,建议使用16位 PWM, 这样输出精度较高,纹波较小。

网友C:
如新开发的产品,建设芯片用Cortex-M0,性价比高,电路也简洁,很容易满足你的技术要求。

网友C:
外接晶振是11.0592Mhz
想要的频率是20Khz(或10KHZ)

引用 楼主:

你的RC滤波时间那么长,PWM输出频率做到20Khz(或10KHZ),根本没意义。

楼主:
12位 PWM 分辨率由 OCR1A、OCR1B来定义。定义成12位分辨率(OCR1A、OCR1B 设为0xfff)。xuyiyi 发表于 2010-8-23 18:02

哈哈,逮到许大哥一个疏漏之处:lol
要用T1输出两路12位pwm应该设置ICR1 = 0x0fff;

网友C:
哈哈!

不亦心老弟技术有长进,加分一次,下次再努力。

俺AVR没用过,ATmega16更生疏,翻了几分钟书,就冒充大虾来和不亦心老弟PK,  难免出错,今后要好好学习,努力提高,不让人看出俺一窍不通。  :lol

网友D(2011-07-31):
频率高了有什么好处呢?

网友E(2013-05-17):
频率高了,一次谐波的频率也高,有利于设计截止频率较高的低通滤波器,相应的就不会有更多的谐波通过相同带宽的低通滤波器了,即纹波可以得到抑制,另外,频率高了也可以有另一个好处,就是输出相应时间较快。但是,频率高了也有问题,就是降低D/A的分辨率,所以是一对矛盾,需要折中选择。

网友F:
引用 网友E:
频率高了,一次谐波的频率也高,有利于设计截止频率较高的低通滤波器,相应的就不会有更多的谐波通过相同带 ...

长知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