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 T8 灯管问题

楼主(2010-08-23):
用0.06WLED 264颗做的LED T8灯管,故障频繁,主要表现是 从两端开始出现坏点,然后逐渐扩大坏点数量,我分析不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
如果是LED质量问题或者散热问题,不会只从两端开始,应该是随机的
如果是电源问题也不该是一个或几个点开始坏
大家帮忙想想

网友A:
你的264颗LED可能是串在一起的吧?!

如果电压电流不均,似乎就可能

网友B:
有测试过灯串的电流吗?

楼主:
2楼,不是全串的,要是全串就900V了,22串12并,是242颗 标题搞错了

网友C:
灯头处加小电阻 缓冲?

网友D:
你要测一下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是启动的时候的尖锋还是?要用示波器看

网友:
最好是先测串灯是电流:)

网友E:
恩,肯定有原因的

楼主:
6楼:启动的时候波形很干净,没有尖峰;
7楼:电流没问题20mA左右

网友F:
正常是不会的

网友F:
看是驱动造成的还是灯散热问题

网友F:
我们的灯有19*18,25*4,20*8都没有问题,所以灯的质量好,驱动没有问题,处理好散热就OK了。

网友F:
我估计你的驱动存在冲击电压或者大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