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buffer传送

楼主(2010-08-23):
我的这个是89S51外扩一个8255的
我设置了8个buffer,8255的PA口每扫描一次,这8个buffer就会有一组数值。然后再扫描。。。
1:当我扫描完一次以后,如何将这个buffer清0;
2:我想将每次buffer的值储存起来,当我扫描完N次以后,可以看到这些值。
以上2个问题,应该要怎么做?(最好是用C51代码说明一下)

谢谢各位了。。。

楼主:
我设置了8个8位BUFFER。。。
请问有人知道否

网友A:
做一个FIFO队列。
typedef struct scan_queue_s {
    unsigned char read; //  read position
    unsigned char write;//  write positon
    unsigned char num;//   buffer size
    unsigned char buffer[8];
}queue_t;
//put value into queue
unsigned char write_queue(queue_t * queue, unsigned char value)
{
      if(queue->num == 8)//buffer full,return 1;
            return 1;
       queue->buffer[queue->write++] = value;
        queue->num++;
        if(queue->write == 8)
                queue->write =0;
        return 0;
}
//get value from queue
unsigned char read_queue(queue_t *queue, unsigned char *value)
{
        if(queue->num == 0)//buffer is empty,return 1;
              return 1;
        *value = queue->buffer[queue->read--];
        queue->num--;
        return 0;
}

网友A:
//clean buffer
unsigned char clean_queue(queue_t *queue)
{
    unsigned char i;
     for(i = 0; i < 8; i++)
        queue->buffer[i] = 0;
     queue->write = 0;
     queue->read =0;
     queue->num =0;
     return 0;
}

楼主:
//clean buffer
unsigned char clean_queue(queue_t *queue)
{
    unsigned char i;
     for(i = 0; i < 8; i++)
        queue->buffer = 0;
     queue->write = 0;
     queue->read =0;
     queue->num =0;
  ...
引用 网友A:

谢谢你。。。
我的扫描程序已经写了。。。当我扫描完一帧画面以后,也就是这8个8位buffer存储了相应的值,我将这8个buffer依次发送到pc机上,这样写应该是对吗?
for(i=0;i<8;i++)
{
    SBUF=buffer;
    while(TI==0);
    TI=0;
}

然后清空的话,我最后这样写:
for(i=0;i<8;i++)
{
    buffer=0x00;
}

请问这样写对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