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问模电1】RC取值问题

楼主(2010-08-23):
12位PWM,频率2700HZ,做DA,上图的RC具体取值怎么确定呢,
那位大侠可以以单阶RC为例讲讲。
上图的参数,仿真输出纹波有10mv。从开始上电到稳定输出要1S的时间。
这里的RC电路是积分作用吧?那他的转折频率比pwm的频率低很多pwm不会直接下地嘛?

网友A:
你最好用4阶butterworth,fc=20hz 。试试FilterLab_V2.0这个软件吧,你可以去下个,上传太大了

网友B:
楼主:
后面的跟随器暂时可以先不看它。
R2C1和R3C2是两级RC低通滤波。用于滤除PWM频率成份,取出调制信号成份。
这个二阶低通滤波,应该使2.7kHz的PWM频率成份尽量衰减,但对调制信号频率衰减尽量小。也就是说,该滤波器转折频率应该远低于PWM频率,但远高于调制频率。
不知道你的调制频率是多少,因此无法计算。
如果对PWM频率衰减不够,或对调制频率衰减过大,比较彻底的方法是增加滤波器的阶数,也可以采用对某特定频率衰减非常大的有源滤波器。
对你的无源RC低通来说,第一级应该R小C大,第二级R大C小,这样第二级对第一级影响比较小一点。

楼主:
非常感谢指导
R2左端接的是单片机的引脚,单片机输出pwm的频率是2.7KHz,分辨率是12位
我想用这个pwm做DAC,
这个调制频率是指??
3# maychang

网友A:
应该是指你希望的DAC的响应速度

网友B:
4楼:
PWM是英文缩写,翻译成中文是“脉冲宽度调制”。
我在3楼说的“调制频率”,就是这个调制的频率。

另一方面,你用作DAC。DAC总是要输出一定信号的,这个信号的频率(包括谐波)就是PWM或DAC的调制频率。
5楼所说的速度,与此调制频率,是同一件事的两个侧面。

楼主:
哦哦,似乎有点明白了
那这样说来,2.7KHZ的PWM频率,要做响应速度1KHz是不可能了?

假设,PWM是20KHz,DAC的响应速度是2K,以这个例子,老爷子能不能给俺讲解一下,如何确定二阶RC的RC值,以及应该注意些什么:hug:

6# maychang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明白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

网友B:
7楼:
“假设,PWM是20KHz,DAC的响应速度是2K,”
相当困难。
载波频率仅为调制频率10倍,你的滤波器必须将20kHz频率的信号衰减到你希望的一个小数值,而2kHz频率的信号基本没有衰减。这样的滤波器不是没有,但简单的RC滤波很难做到。你不妨计算一下,需要多少阶的简单RC滤波(仿真即可)?我估计四阶肯定不够。

网友B:
若是使用带外衰减很大的有源滤波器,可能做到。但这样的滤波器,带内响应不平直,与你的D/A目的矛盾,D/A是要精度的。

网友C:
回复 网友B:
说到这里了,我整好有一个很疑惑的问题,RC低通滤波器设计的时候,只要R和C得乘积是一样的,是不是R越大的和R比较小的唯一的区别就是输入阻抗比较大呢?还与别的影响么?

楼主:
老爷子要不专题讲解一下吧:P
7楼的假设,如果要用rc滤波,载波频率一般是调制频率的多少倍比较理想
同12楼问,R大小,C大小不同影响是什么

网友B:
12楼:
对输出阻抗也有影响。电容越大容抗越小不是?

网友B:
13楼:
这里没有“多少倍比较理想”的事情。
全看你的要求。
若对调制信号的衰减必须很小,调制信号精度要求高,载波要求衰减大(纹波小),这两个频率之间的距离就需要比较大。反之亦是。
你在7楼的要求不是作不到,是比较困难。

网友D:
可以学到很多知识。感谢:lol

网友E:
1# 不亦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