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号隔离疑惑

楼主(2010-08-23):
从外面输入12V分别产生5V和150V直流
用光耦合器6N137对信号进行隔离
光耦合器6N137的输出端电路需要150V、5V和12V的电压
它的输入端电路需要相同的5V和12V
光耦合器的左右器件的GND端如何连接?
是不是把左右器件的GND端各自连接后再一起连接到产生5V、12V电路的GND端?

网友A:
两个GND端联接到一起,6N137的隔离作用就很小了,几乎可以说没有隔离了。

楼主:
那该怎么样连接呢?不会是要产生两路5V、12V吧!老爷子 help me!

网友B:
如果光耦两端GND连在一起,那就跟三极管一样了,呵呵。
只起到转换电平的作用。

没怎么看明白楼主的具体需求。

网友A:
3楼:
就是需要两路5V、12V,而且两路之间的分布电容要比较小才是。

网友C:
总之有一点,你要是想隔离就要输入输出不是一个地

如果你还想隔离输入输出还一个地了 那样就没做到隔离,

就像上面的师傅说的起到了电平转换的作用 这要看你的电路的功能了 稳定性的要求了 需要楼主去权衡了

我最近也在做一个电路 好多路要隔离 很纠结

哈哈  菜鸟的建议!!哈哈:lo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