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哪些厂家能买到线性电源呀?

楼主(2010-08-23):
现在还有哪些厂家卖线性电源,请各位告知一下,我只找到一个朝阳电源再卖。

网友A:
楼主应该说明是什么样的线性电源。
可调的还是固定输出的?模块还是器件?需要多大输出电压和输出电流?

楼主:
谢谢LS,但是一般只要做线性电源的厂家,参数都是可以调整的,我现在只想知道哪些厂家做这个东西。

是市电输入,转成3端输出的直流电源,功率大约10W左右就行了。

网友A:
如果是“只想知道哪些厂家做这个东西”,到电源网上看广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