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版~~ 求助芯片加密解密问题~

楼主(2010-08-23):
问题描述:
      使用ST官网下的 STM32 STLINK UTILITY  烧写软件,烧写程序后使能输出保护,这样程序就不能读出来,当我解保护时,提示芯片被加密,不能解锁。。。? 已经把两块芯片给锁上了,求助求助~

网友A:
把你的操作界面贴出来。

网友B:
STVP烧写时,会有读保护位的,把读保护位关掉重新烧一下就可以解锁.不知道你说的这个软件有没有这种功能?

网友C:
可以用SWIM方式做Erase ALL操作,清空Otpion即可实现Erase AL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