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电器动作时数码管闪动一下,请教解决办法

楼主(2010-08-23):
继电器动作(带电磁阀)时数码管会闪动一下,请问各位有什么办法解决啊

网友A:
把电原理图贴出来,否则没办法。

网友B:
无图无真相。

网友C:
有几种可能:
1. 供电电源欠佳,电磁阀吸合时造成电源电压瞬间降低,数码管暗一下
2. 电感性负载反电势干扰电源,电压瞬间升高,数码管亮一下
3. 电感性负载反电势干扰了cpu.
可先用一个大功率电源替换,排除电源特性不硬的因素.再在负载两端加反向二极管续流,或是RC吸收回路.

网友D:
继电器带不带实际负载都这样吗?

网友C:
    继电器不带负载,影响小点,因为继电器线包那点反电势不会很大的,一般常规设计并只二极管就结束了.
    从合理性上分析,续流二极管再串只小电阻更合理,因为二极管不消耗能量,反电势流经二极管又回到线包,会造成多次振荡,串只小电阻后会消耗功率,抑制作用更好.这一点往往会被人忽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