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郁闷!!M25P64

楼主(2010-08-23):
请问下有哪位高手用过M25P64??
能指导知道小弟么

网友A:
请问楼主,这个片子能轻易便宜的买到吗?若不能,倒不如用SD卡。

网友B:
sd卡块头大了

网友C:
比较简单易用,不过你得说下是啥问题吧。

楼主:
//m25p80忙检测
void  Check_Busy(void)
{
    unsigned char TempData;
     ClrSSClk();
     Delay1ms();
     do
     {
        WriteOneByte(RDSR);                //写入命令,有问题????
        TempData=Read0neByte();   //读取M25P80  RDSR中的数据(wip)
      }
      while(TempData&0x01);       //如果M25P80忙,则始终检测wip,
}

好像怎么也收不到,RDSR的数据??

网友C:
楼主神人啊,啥单片机,软口硬口都不说就让我找问题呀。挂个示波器自己看线上的数据吧。

楼主:
谢谢大家的回复,呵呵,问题已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