宝马汽车是怎样炼成的?

楼主(2010-08-23):
请问哪位高手知道宝马汽车油门踏板的工作原理啊,其中的电路部分由两块PC板组成,主电路上用到了芯片17093,另一块板上有三个线圈。工作时主电路板固定,带线圈的板在其上运动。其图片也在这里,请高手指点。

网友A:
这Layout, 颠覆了我对宝马的看法

网友B:
很有创意啊

网友C:
加速踏板工作原理及控制方式
2010年01月28日 20:35凤凰网汽车【大 中 小】 【打印共有评论0
加速踏板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油门,传统拉线油门是通过钢丝一端与油门踏板相连另一端与节气门相连,它的传输比例是1:1的,也就是说我们用脚踩多少,节气门的打开角度就是多少,但是在很多情况下,节气阀并不应该打开这么大的角度,所以此时节气阀打开的角度并不一定是最科学的,这种方式虽然很直接但它的控制精度很差。而电子油门它是通过电缆或线束来控制节气门的开度,从表面看是用电缆取代了传统的油门拉线但实质上不仅仅是简单的改变连接方式,而是能对整个车辆的动力输出实现自动控制功能。
当驾驶员需要加速时踩下油门,踏板位置传感器就将感知的信号通过电缆传递给ECU,ECU经过分析、判断,并发出指令给驱动电机,并由驱动电机控制节气门的开度,以调整可燃混合气的流量,在大负荷时,节气门开口大,进入气缸内的可燃混合气多,如果使用拉线油门只能靠脚踩油门踏板的深浅来控制节气门的开度,很难将节气门的开口角度调到能达到理论空燃比状态,而电子油门能通过ECU将传感器采集的各种数据进行分析、比对,并发出指令让节气门执行机构动作,将节气门调到最佳位置,以实现不同负荷和工况下都能接近于14.7:1的理论空燃比状态,使燃料能充分燃烧。
电子油门控制系统主要由油门踏板、踏板位移传感器、ECU(电控单元)、数据总线、伺服电动机和节气门执行机构组成。位移传感器安装在油门踏板内部,随时监测油门踏板的位置。当监测到油门踏板高度位置有变化,会瞬间将此信息送往ECU,ECU对该信息和其它系统传来的数据信息进行运算处理,计算出一个控制信号,通过线路送到伺服电动机继电器,伺服电动机驱动节气门执行机构,数据总线则是负责系统ECU与其它ECU之间的通讯。由于电子油门系统是通过ECU来调整节气门的,因此电子油门系统可以设置各种功能来改善驾驶的安全性和舒适性,其中最常见的就是ASR(牵引力控制系统)和速度控制系统(巡航控制)。
说本质上,拉线油门就是用机械直接控制节气门工作,而电子油门是先给电脑传输一个信号,然后电脑再控制节气门工作。拉线油门的优点是油门响应快,但是不够省油,电子油门反应稍显迟缓,但能获得更好的节油效果。

网友D:
蚂蚁,这都是几十年前的设计
再说,汽车行业里面做电子的本来就那啥

网友E:
看见没,射频电路还90度布线呢……

网友F:
回复 楼主:
楼主,我也很感兴趣。但是网上没有找到17093的资料。这是一个什么功能的芯片?

网友G:
这Layout, 颠覆了我对宝马的看法
引用 网友A:

主要是准垄断行业

网友H:
没看懂那线圈

网友I:
17093可能 跟324一样,线圈应该是差分变压器,两端线圈感应电压不同就知道线圈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