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CY68013A的几点建议

楼主(2010-08-23):
正在设计几块USB板,用到68013A。优点不提了,仅仅说两个不便之处:

1,如果使用KEIL C51的串口调试,必须考虑监控程序的下载位置,如果使用内部RAM,则占用用户资源;如果用外部RAM,必须外扩RAM,加上3232芯片,及译码电路,非常麻烦。

我倒觉得,应该有个专门的仿真工具,不占用资源的。一次投资,无限受益。

2,应该有个SPI主机接口,方便与外围芯片接口。
SPI接口的芯片,远多于I2C接口的芯片,而且I2C的ADC/DAC价钱都很贵,实在是有些不顺手。

倒是可以自己写SPI,但是,麻烦,效率也低。没有寄存器来的直接。

网友A:
lz说的很有道理,我刚用68013a,想请教下lz,如果使用内部RAM,在keil c中如何设置监控程序的地址范围?谢谢

楼主:
监控程序所占用的地址是由监控程序本身设定的,加载不同的监控所占的地址不同。

关于监控程序
位于C:\Cypress\USB\Target\Monitor目录中,可以下载到目标板,建立与Keil debugger的接口,用于查看目标存储器、单步执行、设置断点等操作。

FX2LP共有4个监控程序可供使用,目录中README.TXT文件罗列了6个,第一个不适用FX2LP,第六个是针对FX系列的SIO0用的SYS文件,用以替换缺省的SIO1。FA2LP经确认不存在此问题,所以不予理睬。

2) mon-ext-sio1-c0.hex --
64K监控程序用于KEIL调试器。
FX2启动时自动装入。因为FX2监控程序不许加载在0xe000(FX2寄存器所在),所以由该文件代替它加载于此。
你可以不必明确地加载监控程序,KEIL调试器将帮你完成它。你也可以使用控制面板程序手工下载它。
这个版本使用串口SIO1,外部存储器范围0xc000-0xcf75。
-- mon-ext-sio1-c0.m51 --
对应的MAP文件

3) mon-ext-sio0-c0.hex --
使用串口SIO0的外部存储器版本。使用这个文件调试之前要用控制面板下载该文件。
这个版本使用串口SIO0,外部存储器范围0xc000-0xcf75。
-- mon-ext-sio0-c0.m51 --
对应的MAP文件

4) mon-int-sio1.hex (formerly mon-8k.hex) --
使用串口SIO1的内部存储器版本。使用这个文件调试之前要用控制面板下载该文件。
这个版本使用串口SIO1,内部存储器范围0x0000-0x1075。
-- mon-int-sio1.m51 (formerly mon-8K.m51) --
对应的MAP文件

5) mon-int-sio0.hex (formerly mon-8k.hex) --
使用串口SIO0的内部存储器版本。使用这个文件调试之前要用控制面板下载该文件。
这个版本使用串口SIO0,内部存储器范围0x0000-0x1075。
-- mon-int-sio0.m51 (formerly mon-8K.m51) --
对应的MAP文件

通过上述说明,可以看出,在FX2LP开发过程中,第二个mon-ext-sio1-c0.hex缺省使用,第三个手工下载mon-ext-sio0-c0.hex可用,代码长度3975字节。第四第五个使用内部存储器,代码长度4213字节,占用用户空间不可取。

由于第二第三个文件使用外部存储器0xc000-0xcf75,位于外部64K空间的上部,所以外部一定要扩充32K/64K存储器才可用。

网友B:
CY经常有人会看论坛的,相信楼主的意见能让相关人员看到,呵呵

网友C:
楼主应该进CY研发部

网友A:
谢谢dqyubsh的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