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看看怎样把这个电路的电流增大一倍,谢谢

楼主:
这是一个加热板的电路,两个BDW93CFP是发热器件,1.5k的可调电阻是热敏电阻,现在我觉得这个电路的发热功率不够,想在不改变供电电压的情况下,将发热功率提高一倍,请各位高手帮忙看看有什么办法吗?谢谢了。

楼主(2010-08-24):
1.5k的是负温度热敏电阻,用于反馈,使器件在达到一定的温度后功率迅速下降

楼主:
没人理我 不过已经搞定了 谢谢各位关注的朋友!

网友A:
再R6.R7并联0.5欧姆电阻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