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什么IC可以用音频来控制LED灯的吗

楼主(2010-08-23):
有什么IC可以用音频来控制LED灯的吗

网友A:
关键是你想要什么效果?过去在收录机时代,LED电平/音量/调谐指示器应用的很普遍,相关IC很多,而目前因MCU远比当年便宜,用一片带AD的MCU即可实现任意你能想到的效果,造价也不高。

网友B:
过去的LED显示控制芯片,只能显示电平,而且只有顺序增加减少一种方式。
单片机作控制,显示方式可以很复杂,只要是想得出来的显示方式,单片机都可以完成,例如显示频谱,甚至显示波形。

网友C:
看这里
[DIY小组讨论区] 主题:diy一个音乐频谱显示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