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IC的运算能力

楼主(2010-08-23):
项目为逆变器,本来选择lf2407,但是现在lf2407缺货太严重,所以想换cpu,不知道microchip的dsPIC30和dsPIC33系列能不能满足要求,主要是数据运算方面,希望前辈们多多指教。

网友A:
你要什么样的运算能力?
dsPIC系列为16位带 DSP 内核的单片机,其中33系列为两个时钟周期执行一条指令,大部分指令为单指令周期,其中有单指令周期的16位*16位=32位 整数乘法,单指令周期16位*16位 = 32位 定点小数、整数乘法,单指令周期的 16位乘加指令,外设(串口,CAN,AD等)对存储器的直接访问(DMA),可重定向外设IO口等等。
30F系列指令与33F系列一样,但没有DMA,支持桶形存储块,四个指令周期执行一条指令,供电电压为5V,33F系列是3.3V. 33F系列的性价比要高一点,
两个系列的除法指令均为18个指令周期,支持32/16位无符号整数,16/16有符号整数、小数除法。

网友A:
10bits AD转换速率可达最高1Msps,33F系列还支持12 bits  AD
30F的最高工作频率120M,30MIPS,33F的最高工作频率80M,40MIPS,

网友A:
针对逆变器,dsPIC系列有 带死区控制的功能强大且稳定的 PWM 发生器模块支持

网友B:
做电源类产品的,很多人DSPIC,包括逆变器。

网友B:
你可以先花点时间熟悉下MPLAB IDE和MCC30编译器,然后通过MPLAB SIM+STOPWATCH,抽几个你常用的数学算法,做个测试。问,大家只能给一个模糊的答案。

网友C:
非常强劲价格也很低

楼主:
谢谢XIEYUANBIN和headwold_83

网友D:
好像两者速度差不多

网友A:
昨天有误,dsPIC系列均支持 32/16位无符号整数,16/16有符号整数、小数除法,指令周期均为18个。有符号小数乘法结果可达40位。

网友A:
AD的好处是可以同时采样多个通道,最多可同时采样4个通道,避免采样时间引起的不同时误差。

网友E:
AD的好处是可以同时采样多个通道,最多可同时采样4个通道,避免采样时间引起的不同时误差。
引用 网友A:

这个很好,呵呵,可以省了好多心思。。。

楼主:
AD的好处是可以同时采样多个通道,最多可同时采样4个通道,避免采样时间引起的不同时误差。
引用 网友A:

最多可同时采样4个通道,这个是很好,再多一个就更好了

网友B:
10位AD,可以同时采样4路,依次转换。12位工作于10位模式也行。理论1M,似乎最高可以做到750K。(请查勘误手册)
12位AD只能1次路采样。可以做到300K(不能到 500K,可以查勘误手册)。

网友A:
最多可同时采样4个通道,这个是很好,再多一个就更好了
引用 楼主:

这个只有4个采样保持放大器,没办法。要实现1M 的转换速率,必须用CH0及CH1,2,3配合交替采样转换才行。

网友F:
除法指令很不爽,用过之后感觉和DSP还是有差距。乘法和乘加指令还比较不错。

网友A:
除法指令很不爽,用过之后感觉和DSP还是有差距。乘法和乘加指令还比较不错。
引用 网友F:

某些除法可以用小数乘法来代替除法。

网友:
DSPIC33FJXXGSXXX,数字电源专用,可看看DSPIC33FJ16GS504/DSPIC33FJ32GS606

网友G:
我们在做逆变 可以用这系列的单片机

网友H:
良好的算法可大幅度提升计算速度

楼主:
33系列支持32/16硬件除法,30好像不支持。
另外,看mchp网上报价,好像30比33还贵

网友B:
30F/33F,内核一样。电压有差异。30F确实比33F贵,因为早出来,而且是5V的,还带EEPROM,当然总体性价比,当然选33F。

楼主:
谢谢朋友们,了解到33的GS系列是专门为数字电源量身打造的,为了使开发平台统一就选了33FJ64GS610,但是代理商手里没货,连几个样片都没有,真是郁闷,怎么能不让人担心以后的供货问题,唉~
想问一下,做数字电源的朋友们使用什么芯片,我可以降低一下要求,只要货源充足,满足系统要求,44脚的也可以接受,如果连这个都没货,我只能考虑别的片子了

楼主:
另外问一下,你们都是从那个代理手里拿货?
如果有广告嫌疑,请发站内消息给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