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g 天线上接地这个小铜管学名叫什么,有什么用?(有图)

楼主(2010-08-23):
(图片)

楼主:
图上倒数第一和倒数第二个天线的那个铜管。

网友A:
是振子的一部分,好点的天线,上下有两段甚至多段,一般的山寨天线厂就管它叫“铜管”,这种工艺的天线他们就称之为“铜管天线”,你要是跟他们讲“学名”,他们是不懂的。

楼主:
chunyang 非常感谢你,

楼主:
请问,这是“半波对称振子”吗?

网友B:
是不是跟那个螺旋一样,算是天线加感?

网友A:
不是用于加感的。

网友C:
2.4G的半波振子只要31mm长,搞那么长干嘛,还加感呢,老天爷

那个铜管,可能是充当地网

网友D:
菜鸟飞来:)

网友E(2010-12-27):
蚂蚁电源工作室的理解比较靠谱.
               一般若天线比较短如刚好四分之一波长,就不会使用接地铜管,由于有些产品需要把天线伸得更长,如远离手掌,使接收效果更好,就会将橡皮外套做长,但由于天线只能做四分之一波长,若多余长度都用RG174高频电缆(铜管里面的那条带屏蔽的线)连接,那么像皮天线就太软,无法支撑起来,所以在高频线外加个铜管就能支掌起来,这种情况下,铜管也可以不用焊接在外部金属接地上.这是一种做法,也有些天线厂家,因为RG174线比较贵,就线做短点,而天线(上端那根铜)部分做长点,那么这样天线长度超出了四分之一波长,效果变差,就可以在多余的天线上套上绝缘套再套一个铜管,但这时铜管要和外部金属接地焊接牢固,形成微带线效果,抵消天线长度.当然第二种做法效果没第一种做法好,一般小工厂才这么干.

学习了 !

网友F:
发射接收材料貌似不一样…………

网友G(2014-08-30):
好老的贴,不过外置天线一直都没什么新花样,呵呵

网友H:
好牛X的说~~

网友I(2014-12-16):
高手如云

网友J:
1/4波长 偶极子天线的一种变种,要求不高的地方可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