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tel FPGA]
请教A3P030里没有RAM区,对应用有什么影响和限制?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0-08-23):
如果想用到fifo核,就得外接RAM或在内部自己构建(这比较占用D触发器),要是用060就直接用FIFO核就行了占用资源很少

网友B:
学习了,楼上高手

楼主:
谢谢楼上兄台回复

网友C:
2楼高手,学习了

网友D(2010-10-20):
RAM是一方面,没有AES加密,但是较之于060,IO有热插拔和冷切换

网友E:
热插拔和冷切换什么意思?本人菜鸟,还请多多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