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电阻的串联问题

楼主(2010-08-23):
(无正文)

网友A:
1、可能你的测量仪器不准确。
2、可能你的测量仪器输入电阻不够大,将分压器分流。

楼主:
我用了万用表和示波器,测得的结果都是这样,如果将三个电阻都改为10K,结果就是对的。
所以第一种情况有可能不是,但如果是第二种情况,我应该用什么办法可以再次测量,以求测得正确值呢,请给个建议,谢谢!

网友B:
用输入阻抗很大很大的运放作缓冲。可以是同相放大器

网友A:
3楼:
示波器输入电阻一般就是10M欧姆,数字万用表输入电阻一般也是10M欧姆,显然对三个电阻构成的分压器分流了。
准确 测量的方法很多,例如用一块万用表测量,若万用表输入电阻已知,那么万用表分流的影响可以计算出来。又例如万用表输入电阻不知道,可以先用一块表测量一次,再用相同的一块表并联上去测一次,也可以计算出来。

网友C:
建议你用好点万用表,别用手持式的

楼主:
5楼:
理解了你的意思,也明白了我的结果为什么是这个值,但还有点不太理解,为什么“又例如万用表输入电阻不知道,可以先用一块表测量一次,再用相同的一块表并联上去测一次,也可以计算出来。”,难道测量一次不能确定万用表的输入电阻么,谢谢您的耐心解答?

网友A:
7楼:
仅测量一次,当然无法知道万用表输入电阻。
注意:测量时,被测电路的电阻你是不知道的。

网友D:
高阻网络的测试不能忽略测试系统的输入阻抗,楼主想想实际电压表的等效模型,再将其代入测试电路,如果测试电路的参数是已知的,那么通过解方程也可得到电压表的内阻,知道了电压表的内阻,再测高阻网络时同样通过计算即可获得待测节点在未引入测试环节时的真正电压。

网友E:
中学物理里有关于电压表标头等效内阻,和串并联使用的区别的相关知识。请参考。

根据你的测量结果可以推算出你使用的万用表,表头的内阻约是7.83兆欧。你每次测量都相当于把一个7.83M的电阻并入你的被测网络。

网友F:
测量仪器也是有电阻的,测量时相当于并联了一个电阻。

楼主:
感谢大家的回复,终于让我了解了这个问题,谢谢!

网友G:
要用电位差计或高阻抗电压表

网友H:
找个G级输入阻抗的万用表测,普通数字表是10M级的

网友A:
G级输入阻抗的万用表?哪里有?什么价格?
还是14楼所说,用电位差计。当然,电位差计不能测这么高电压,但其工作原理可以在此使用,只需要一台可调输出的直流电源和一块高灵敏电流计(没有刻度都没关系)。

网友I:
用CMOS运放做个跟随测。

网友E:
CMOS运放输入阻抗比这个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