隔直耦合电容如何选取?

楼主(2010-08-23):
震动数据采集系统,截止频率10KHz,交流耦合方式需要一个耦合电容,请有经验的大师告诉我这个电容的值怎么选取?有没有什么公式?谢谢!

网友A:
f=1/(2pi*RC)<<10khz

网友B:
回复 网友A:
是f=1/(2pi*RC)<<10KHz,1/RC具有rad/s的量纲

楼主:
3# sxdxy 谢谢 公式中的R是后级电路的输入电阻吗?

网友C:
4楼:
是。你的图中为2R。

网友B:
回复 楼主:
是的。但你的图是框图,不知道具体结构是什么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的10K是上端截止频率啊,就是最高10KHz,这个公式该怎么用?

网友B:
回复 楼主:
刚才我搞错了。10KHz是上端截止

楼主:
回复 网友B:
呵呵 知道了 正好4.7uF

楼主:
5# maychang 谢谢卖场老师!

网友A:
2楼公式已更正,3楼公式也是错的

网友B:
2楼公式已更正,3楼公式也是错的
引用 网友A:

是的,太粗心了

楼主:
11# zjp8683463 晕哦 改正了就好 学习了

网友D:
[url=https://bbs.21ic.com/redirect.php?
goto=findpost&pid=1281229&ptid=191539]1# congfeiyu

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