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KHZ长波如何接收?

楼主(2010-08-23):
各位老师:
      我向各位问一下,有没有那位熟悉100KHZ长波信号是如何接收的,怎么才能实现100KHZ长波信号的接收,我是新手,怎么都搞不明白,有这方面技术的朋友,请帮助一下,定重谢呀!

网友A:
与普通中波信号接收大体相同。
这么低的频率,波长3000m,肯定无法使用半波振子或1/4波长天线,只能用短天线。不过,中波波长达500m,你同样不会使用半波振子。

楼主:
我用的是MC1590G这个器件
怎么都不行
啥原因

网友B:
有图有真相。

网友C:
接收磁场的变化,用线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