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 sensor bma020

楼主(2010-08-23):
(无正文)

网友A:
肯定是你的操作或接线有问题,需要提供更详细的资料才能进一步分析。

楼主:
关键是我一写数据,MOSI线就会莫名其妙的被拉高或者变低,写地址都是错的,可以初步排除接线的问题,总共就几根线,对了好多次的。我不知道对他初始化需要最先初始化什么东西。

网友B:
1,先看看你的原理图,不知道有没有问题
2,看你的CPU是什么信号,你的SPI初始化代码,确认SPI设置正常。
3,看你G sensor的datasheet,看SPI的操作模式,配置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