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eturn为什么这样用

楼主(2010-08-23):
void TIME0() interrupt 1
{
uchar i;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if(++COUNT<3)return;//?????????
   COUNT=0;
}

上面这段程序中return在这里起什么作用,如果是返回,那返回什么值呢?还是什么都不执行就返回,没弄明白为什么这样用,上面那段程序是我从书上看到的,特来请教大家
  我的理解是T0延时50ms(65536-50000),用了这个IF语句后延时0.1m,这里的如果COUNT<3则返回去,否则COUNT=0;

网友A:
return语句立刻结束程序,中断程序没有返回值

网友B:
基本知识啦

网友C:
if(++COUNT<3)return;//?????????
   COUNT=0;
可以改为
if(++COUNT >= 3)
    COUNT=0;

网友D:
2楼和4楼说的很好,学习了,更严谨的说法是,结束函数

网友E:
<3返回,说明这是一个延时150ms的程序

网友F(2010-12-13):
在这个程序中,写和不写没什么区别,只不过写了之后可以更直观看到退出函数。

俺个人倾向于不写。

网友G:
有点多余~~可以不写

网友H:
我又学到一点知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