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什么传感器可以判断人体在移动

楼主(2010-08-23):
用什么传感器可以判断人体在移动,
测量移动范围是3~20CM,超出20CM不判断。
只要知道有移动就可以,

网友A:
打个电话给厂商就可以拉 大把的技术支持

网友B:
距离感知传感器,NOKIA 5800正面就有啊。你随便上网搜一大把吧!

网友C:
是用在什么地方呢,人的身上,还是像监控一样固定在一个地方,探测一定区域内人的移动?

网友D:
热释电传感器

楼主:
是用在什么地方呢,人的身上,还是像监控一样固定在一个地方,探测一定区域内人的移动?
引用 网友C:

是用在一个健康产品上,非接触式的自动出洗手液的,当手靠近有移动时就自动出洗手液
而且是小距离小范围的,
超声波很难做到3CM的,不知道是不是?

网友E:
是不是类似于检测婴儿翻身踢被子之类的?用PIR就可以,不过距离比较远,我就是用的PIR,调整灵敏度也可以做得比较近。

楼主:
热释电传感器
引用 网友D:

热释电传感器是不是用AD去测电压?请问在3~20CM内能不能分辨?
可不可以判断3~20CM内的移动?
谢谢!

网友F:
楼主最好详细描述需求,移动范围,移动距离,移动速度等,或者仅仅是检测有人进入再离开探测区?

网友G:
自动洗手液的机器市场太多了。

网友H:
微波雷达测距传感器,哈哈哈!

楼主:
自动洗手液的机器市场太多了。
引用 网友G:

是的,市场上很多,但都是把手放上去就出洗手液的,
我这介通过手的移动出洗手液的。
谢!

楼主:
微波雷达测距传感器,哈哈哈!
引用 网友H:

也想过,但很多都很难做到3CM的,如果做到3CM的成本都比较高,
不知道我了解的对不对,
麻烦知道/了解超声波测距的可以提供点信息给我,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