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DC-DC隔离模块的输入输入可以共地吗?

楼主(2010-08-23):
大家好,我现在有一个DC-DC隔离模块,因为电路的原因该模块的输入输入的地要连在一起. 我想问下这样做对DC-DC模块有影响吗?DC-DC的输出值会有变化吗?

网友A:
理论上可以,但是这样你的数字地的噪声可能会通过电源线串出,有可能在隔离模块内有共模电感之类的器件。所以你可以先用万用表测试底线之间的电阻情况,然后再决定是否能短接

网友B:
电源模块有隔离(标准砖)和非隔离的,隔离的电源模块一般都是不共地。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好!
我用万用表测量了输入输出的负端间的电阻,万用表无显示,应该没有直接连接的.
那我就短接下试试了!
谢谢!

网友A:
如果是买的通信设备中专用的隔离模块,DC/DC用了隔离变压器,地是肯定不通的。直接短接时需要测试地线中的电流,来确认是否可以短接。

网友C(2012-01-07):
如果是买的通信设备中专用的隔离模块,DC/DC用了隔离变压器,地是肯定不通的。直接短接时需要测试地线中的电流,来确认是否可以短接。
引用 网友A:

测量地线中的电流,来确定是否可以短接?这么做的目的是什么啊?

网友A:
测量地线中的电流,来确定是否可以短接?这么做的目的是什么啊?
引用 网友C:
[/quote
考虑变压器同名端的问题。
其实你不用纠结,直接短路一个试试不就知道了?有>50%的几率短路是没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