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位adc地线布局的问题

楼主(2010-08-23):
ADC, dc, AD, AC
初次使用24位ADC,不知道地线布局如何处理。
以下两个方案哪个好?为什么?或者是有其他更好的方案?
麻烦各位帮帮忙看看。先谢过了!

图-1

图-2

网友A:
图1没问题,图1的接地点可以放ADC下面

楼主:

谢谢 2楼的答复及建议。
但是数据手册的PBC建议又让我疑惑。根据数据手册的描述应该是用图2。是不是我理解错了。

网友A:
都是建议,2个拓扑结构的效果差异其实并不大,还没有电源来的重要。
这3个都是常用的低频ADC的拓扑,你可以根据情况选用前2个做高分辨率。

楼主:
谢谢 zjp8683463 的解惑。
额外问个问题:精密OP(AD8552)底层是铺地好,还是不铺地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