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M8L的LCD控制器怎么使用啊?是不是非要LSE时钟才行啊?

楼主(2010-08-23):
我不想用LSE时钟,我看到手册上说LCD控制器可以使用RTCCLK/2当做时钟输入;也可以直接使用SYSCLK,只需要开启外设时钟的LCD就行。但是我写的程序,COM和SEG咋动都不动一下呢?用示波器看,动都没动,郁闷;下面是几行代码:
void LCD_INIT(void)
{
    CLK_PeripheralClockConfig(CLK_Peripheral_LCD,ENABLE);
    LCD_Init(LCD_Prescaler_256,LCD_Divider_30,LCD_Duty_1_4,LCD_Bias_1_3,LCD_VoltageSource_External);
    LCD_PortMaskConfig(LCD_PortMaskRegister_1,0xf8);        //seg11 - 15为seg口
    LCD_ContrastConfig(LCD_Contrast_3V3);
    LCD_WriteRAM(LCD_RAMRegister_0,0xaa);
    LCD_Cmd(ENABLE);
}

主程序里只初始化了时钟,然后就是这几句!没有其他的啦!!!SEG 和COM没有任何波形。请问各位大佬,到底是咋整啊!

楼主:
汗,还是靠自己搞定了!!!!

网友A:
汗,还是靠自己搞定了!!!!
引用 楼主:

哈哈,你是高手啊,每次都是自己搞定的,:lol

网友B:
STM8L的LCD控制器,其时钟可以来自LSE,也可以来自LSI。
其实,ST提供了不少STM8L的例子和库文件,其中有段式LCD的,参考一下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