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linux] 请教linux和windows文件夹共享的问题

楼主(2010-08-23):
请教linux和windows文件夹共享的问题

我是windows的宿主系统+VMware上的linux系统,
用VMware tools共享了windows的一个文件夹,然后在linux里访问。

文件夹里的这些文件copy到linux其他地方没有问题,但是反过来,linux的其他地方的文件copy到这个共享文件夹里却不可以,permission denied, 我不知道为什么?

linux的文件夹属性已经可以了,可读可写,应该说权限也够了,
请问还有其他的方面考虑吗?
谢谢

网友A:
vm里设置下权限问题~

网友B:
我现在是Linux做主机,win做虚拟机。和linux不熟啊,网络共享还是WIn顺手。

网友C:
在linux里面配置samba服务器,然后在xp上面映射网络硬盘。
1. 如果你使用bridged方式上网,区域网都可以访问你的samba服务器;
2. 如果你使用host-only方式上网,只有你本地主机可以访问;

网友D:
我通过在虚拟机上安装VM-tool就可以实现共享,你可以试试,但真正高手就是通过改一些配置,实现网络共享

网友E(2010-10-16):
传说中的桑巴服务器:lol

网友F:
对,这个问题前几天同事也遇到过,不过没有解决,只能将就着用,只能先进windows目录,再把东西拷贝过来,可能跟文件系统有关吧。

网友G:
很明显,权限没设置好。

网友H:
使用FC比较好,安装的时候装上sambe,
在linux上将文件夹共享如opt,在sambe里设置
windows下也设置共享,如share,注意取消文件夹选项里的简单共享,将权限和安全设置好

linux下访问window是:mount //192.168.0.1/share /mnt/tmp -o username=..... password=....
取消就unmout /mnt/tmp

window访问linux:右键我的电脑→映射网路驱动器,//192.168.0.2/opt 最好选择驱动器为Z盘,如果需要输入用户,samb里设置的,就点击使用其它用户,确定就ok
linux的opt文件夹就是你的Z盘了

网友I(2010-11-20):
权限问题

网友J:
我觉得用samba服务器就非常的实用。。。
只要把权限修改一下!!

网友K:
直接chmod 777 ,这样什么权限都有了

网友L(2012-06-01):
设置 777嘛  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M(2012-08-20):
在WINDOWS共享一个文件夹,然后在LINUX用mount,命令参考下面的:
mount -t cifs -o username=xxx,password=xxx//190.168.1.11/Shared /home/xxx/share

网友M:
这个命令可以让LINUX复制WINDOWS的文件,想将LINUX的文件丢到WINDOWS,只要把WINDOWS的共享文件夹设置成可读写的就行。

网友M:
备注:以上在Fedora 14上使用OK的。

网友N(2012-09-22):
很简单,配置samba服务器

网友O:
777,权限放开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