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加入末级放大电路后会对前级信号造成影响?

楼主(2010-08-23):
(无正文)

网友A:
你怎么做的双电源?电荷泵?可能是噪声问题

网友B:
楼主需说明具体情况,什么样的单电源?影响是什么?你是怎么判断的?

楼主:
我是用THS3091D作为末级放大电路,利用DC-DC变换器TPS61087DRC为末级放大电路供电,没加末级放大前正弦信号放大效果很好,高频也可以,但加了末级之后,信号很差,连前两级的输出信号也变差了,是不是自激震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