询问测量用互感器的保护电路

楼主(2010-08-23):
如图所示,是标准的电流型微型电压互感器的接线电路.
请教一下高手,
在图1 中运放前端用到的TVS管是必须使用的么? 主要起什么作用呢?
在实际使用用,我有看到 用TVS管的,有用2个普通4148二极管反并接的,还有直接就不用的.
谢谢了.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A:
这种电流互感器几乎不必保护。如果要保护,两支1N4148反并联即可,因图1中运放两输入端之间电压非常小(一般几mV),不必用TVS管。

网友B(2017-04-25):
微型互感器不需要使用保护,使用保护的都是大电流互感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