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稳压芯片

楼主(2010-08-23):
类似7815这类的电源稳压芯片有没有能够有效抑制电源噪声的芯片,谁用过推荐一下,谢谢!另外电压基准芯片有没有能达到+15V和-15V的!

网友A:
7815这类芯片本质上是基准电压加运放,它无法抑制电源噪声是因为运放带宽有限。实际上,频率较低的噪声是可以抑制的。
要抑制高频的电源噪声,应该使用无源的LC滤波器。

网友B:
没见过这么高的基准

网友C:
电源噪声需要综合抑制,不能指望任何单一器件,必须考量电路整体。正负15V的电压基准即使有也极难找到更别说买到了,可以改变电路设计采用低压基准,或者利用高精度运放配合低压基准得到高压基准,其实质也是放大。

楼主:
电源噪声需要综合抑制,不能指望任何单一器件,必须考量电路整体。正负15V的电压基准即使有也极难找到更别说买到了,可以改变电路设计采用低压基准,或者利用高精度运放配合低压基准得到高压基准,其实质也是放大。 ...
引用 网友C:

低电压基准配合运放的话,要得到高电压基准运放还是要用到高的电源啊!

楼主:
没见过这么高的基准
引用 网友B:
我见过10V的

网友D:
可调基准 TL431,最高电压36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