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请各位高人近来帮帮忙

楼主(2010-08-23):
不使用三极管和MOS管是否也可以搭建一个单键开关电路呢?就是按一下电源可以接通,再按一下电源断开的那种。哪位高人能给一个示意图呢?恳请大家帮帮忙,感谢万分!

网友A:
“不使用三极管和MOS管”
这样的开关可以用机械方法实现。

网友B:
直接说说你想用什么东东来实现吧。

网友C:
同意二楼所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