输入保护电路的问题

楼主(2010-08-23):
输入保护电路采用保险丝与限流电阻并联是为什么,为什么不用串联?

网友A:
并联时,保险丝完好时电阻被短路,而当保险丝断了之后电阻串入电路还能提供一个较小的电流,与保险丝串联的话,电阻则始终在回路中起作用,至于这么设计的用意必须看负载的类型、功能等。

楼主:
对,现在清楚多了,谢谢!!!

楼主:
麻烦再问一下,还有其他方案吗?保险丝虽然便宜但是烧坏后就不能恢复了

网友B:
可以采用自复位保险,只要不超过额定值就不会烧坏

楼主:
哦,好的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