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急!!在线等!!灰尘传感器问题,请教见多识广的21兄弟!!

楼主(2010-08-23):
图像1 是   灰尘传感器的室外 安装图 .我感觉总是有问题,传感器是扣在墙上的
那还怎么感知 空气中的灰尘浓度呢??如果裸露在外面则会容易被雨水侵蚀.
到底是怎么回事??有见多识广的朋友吗???
图像2 是   灰尘传感器内部结构

网友A:
这个是红外散射式的灰尘传感器,靠风扇带动气流进入风道,传感器在风道中,根据散射率的大小即可判知空气中的固体颗粒量,当然,安装的位置是有讲究的,要防水通风,楼主照片中的那种结构主要用在室内或有屋顶的地方。

楼主:
谢谢春阳大叔  !!
还有几点不明.  我们把这种灰尘传感器安装在室外进风风罩下方,以准确探测进风灰尘浓度情况,若
灰尘浓度超过一定上限,则进风风机就停止工作.
我往传感器抛洒了不少沙土(是持续不停抛洒了很长时间),但主控显示板好像显示不灵敏.显示的数值
一直很小.如果是这样沙尘暴来了,传感器不能准确探测灰尘浓度,那这个传感器还有什么意义呢???

网友B:
为了省电,测量间隔的时间较长?

网友C:
这个效果有多大呢,实际用处有多少了?

网友D:
谢谢春阳大叔  !!
还有几点不明.  我们把这种灰尘传感器安装在室外进风风罩下方,以准确探测进风灰尘浓度情况,若
灰尘浓度超过一定上限,则进风风机就停止工作.
我往传感器抛洒了不少沙土(是持续不停抛洒了很长时间), ...
引用 楼主:

沙土跟灰尘时两码事。

网友A:
沙土的颗粒比空气中的浮尘颗粒要大多了、也重多了,除非距离足够近或直接灌进传感器是不会被传感器检测到的,这样的沙土积留在传感器内还会造成灵敏度下降甚至报废。灰尘传感器其实检测的是“胶体”,而形成胶体(这里是气凝胶)的固态颗粒有大小和重量的上限,沙尘暴的颗粒则相当细小,传感器没问题的话是一定可以检出的。顺便一说:沙尘暴的沙尘进入肺部是不会被排出的,足够多的话就会导致尘肺病。

楼主:
谢谢春阳大叔  在此谢过 !!

可以结贴了!!

网友E:
楼主重出江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