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运放增益带宽的问题

楼主(2010-08-23):
第一个问题:搭了了一个最基本的同相比例放大电路,在相同增益下,输入不同幅值信号,为什么它的3dB带宽不一样,一个运放的增益带宽积不是常数吗,增益一定时通频带不应该相同吗?
第二个问题:仍然是上面的电路,输入信号幅值一定的时候,改变放大倍数,测出对应的3db带宽,它们对应相乘,乘积是否相等,就应该是运放本身的增益带宽积吧?
谢谢帮助!

网友A:
1、把图贴出来。
2、运放输出不仅受增益带宽积限制,还有个参数叫摆动速率。

网友B:
运放的动态特性和输出信号的幅度由一定的关系,如果是大信号的话要参考其全功率带宽。

这个差异就能回答你的两个问题。

楼主:
这个是电路图,G=3,转换速率和全功率带宽不是指大信号时考虑的吗,我的输入信号是从100MV到1v,这方面不太懂,谢谢啦

网友C:
电源接错了吧?

楼主:
直流供电电源?没接错啊,就是为了让大家看一下,如果出现错误,现画的多包涵

楼主:
更正一下补偿电容为10n

网友D:
回复 楼主:
不好意思刚才回答错了。现在编辑下
能贴下仿真结果的图吗?
第一个问题:R1并了电容C1。要考虑电容的影响。
这个-3db的带宽好像是1/(2piR1C1)
你的第二个问题:"仍然是上面的电路,输入信号幅值一定的时候,改变放大倍数,测出对应的3db带宽,它们对应相乘,乘积是否相等,就应该是运放本身的增益带宽积吧?"
对于同相放大器(R1没有并电容),他们的相等,其实是反馈系数的到数*负3db带宽=增益带宽积带宽积。反馈系数的倒数,就是同相放大的增益,刚才搞错了。
这个电路不是,这里并了个电容,电容带来的极点是1/(2piR1C1)=150K,比10M/3小。
这个问题可以看下《基于运算放大器和模拟集成电路的电路设计》第6章,技术交流版有下载

楼主:
不好意思,这回重新附图。

楼主:
先感谢八楼的热心解答,因为是低通滤波器,它的截止频率大概是1MHZ,我是实际测的,当输入10mv时带宽是1500k,不明白原因,那个这个反馈系数的倒数就是3,我前面说的几个增益都是反馈系数的倒数。

网友A:
9楼的图及文字,与首帖的问题不是一回事。
9楼并没有改变输入信号幅度。

网友D:
真是不好,意思。我总是犯错。
在8楼的1/(2piR1C1)=150K,我算错了,其实是1/(2piR1C1)=1.06MHz,和你测得1MHz差不多,但不明白,输入10mV的时候带宽咋是1.5MHz呢?

楼主:
谢谢楼上指正,我是在增益一定的情况下,分别输入10mV,20mV,80mV,1V的时候拿示波器测它的3dB带宽,上面信号源就是说明信号加在同相端。

网友A:
14楼:
测带宽,总要改变输入信号频率吧?你在四种输入电压下,各输入多高频率测3db带宽?还是连续改变输入信号频率到输出下降到3db为止?是仿真还是实际电路?

楼主:
从1K起始频率,然后连续改变频率,到3db为止,是实际电路

网友A:
16楼:
那么四种输入幅度,其-3db带宽实际测得是多少?

楼主:
1500k, 849k,577k,G=3,上面图中电阻值不对,分别是10mv,20mv,80mv的

网友E:
对于大信号,摆速率和全功率带宽往往比增益带宽积更重要。
其实IC厂家给出的增益带宽积都是在小信号下定义的

网友E:
这是NE5534的一些参数

网友F(2012-03-02):
回复 楼主:
你这个是用ni的那个multisim仿真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