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设置

楼主(2010-08-23):
IDE66输出窗口字体设置

网友A:
直接设置就行了,还能怎么设置?

楼主:
不是,退出后怎么保存啊

楼主:
再进又是默认的了

楼主:
编辑窗口也是不能更改保存字体

楼主:
不能自动识别英文和中文字体

楼主:
设置为另外一种字体就显示不完整。

网友B:
可以设置字体的。编辑器部分字体和其他的部分字体都是可以独立设置的。设置好了后确认就可以了。不用其他的保存设置。我刚才测试了是完全可以的。至于你说的中文显示问题,看是否字体选择不对?你可以到网上搜索一下适合编写程序用的字体安装后选择对应字体就好了。

网友C:
我也用着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