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tel FPGA] Fusion StartKit 程序下载问题!

楼主(2010-08-24):
采用FLASHPRO下载.PDB文件,能够寻找到并口下载器。
PING的现象:
programmer 'FPBBALTLPT1' : Para2Buff
programmer 'FPBBALTLPT1' :  Pinging Programmer...
programmer 'FPBBALTLPT1' :  Programmer Found.

没问题!!

SELF TEST现象:
Error: This feature is not supported.
Error: programmer 'FPBBALTLPT1' : Self Test FAILED. Make sure the programmer is connected to the Loopback Test Board.
Error: Failed to run self-test on the programmer 'FPBBALTLPT1'.

SCAN CHAIN的现象:
programmer 'FPBBALTLPT1' : Scan Chain...
Error: programmer 'FPBBALTLPT1' : Signal Integrity Failure
       Integrity Check Pattern Not Found.
       Integrity Check Pattern :
       550FAAF000FF0000FFFF
       IrScan Error.
       Possible chain exceeds expected maximum device count: 256.
       Chain Analysis Failed.
Error: programmer 'FPBBALTLPT1' : Data Bit length : 8272
Error: programmer 'FPBBALTLPT1' : Compare Data  : 
Error: programmer 'FPBBALTLPT1' : Scan Chain FAILED.

不进行上述操作,直接PROGRAM的现象:
programmer 'FPBBALTLPT1' : Scan Chain...
Error: programmer 'FPBBALTLPT1' : Signal Integrity Failure
       Integrity Check Pattern Not Found.
       Integrity Check Pattern :
       550FAAF000FF0000FFFF
       IrScan Error.
       Possible chain exceeds expected maximum device count: 256.
       Chain Analysis Failed.
Error: programmer 'FPBBALTLPT1' : Data Bit length : 8272
Error: programmer 'FPBBALTLPT1' : Compare Data  : 
Error: programmer 'FPBBALTLPT1' : Scan Chain FAILED.
Error: Failed to run Action.

请问这是什么问题呀??望高手解答,谢谢!

网友A(2010-10-20):
你是用并口下载吗,检查下连接,或VJTAG和VPUMP信号是不是为3.3V

网友B:
确认一下你的下载器是Flash Byte还是Flash Pro3,如果Flash Byte的话就不支持一些服务,它只是一个下载程序到FPGA的作用,如果是Flash Pro3的话,功能就比较多。

网友C(2015-07-03):
引用 网友B:
确认一下你的下载器是Flash Byte还是Flash Pro3,如果Flash Byte的话就不支持一些服务,它只是一个下载程序 ...

我的是proasic3 startKIT的,用flash pro3,也遇到类似的问题,请问该怎么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