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计算Q值?

楼主(2010-08-24):
(无正文)

网友A:
大体上一样,不同之处仅在计算R上。

楼主:
楼上大侠能具体一点吗

网友B:
模电和电子测量技术基础这两本书上都有,可以去看看。

网友C:
Q=fL/R=1/fRC

网友D:
5楼的f应该改成w吧

网友E:
串联谐振电路中,流过LCR的电流是相等的,而Q值表示的是电感或电容两端电压比上电阻两端电压,所以Q值就是电抗比上电阻,并取正值。Q=wL/R=1/(wRC)。而并联谐振网络中,LCR两端的电压都是相等的,而Q值表示的是流过电感或电容的电流比上电阻上流过的电流,所以Q值是电纳比上电导并取正值。Q=(1/wL)/(1/R)=R/(wL)=wR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