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用keil MDK的朋友帮忙出下主意

楼主(2010-08-24):
最近想转用MDK开发lpc2114,在MDK下写了一个IO口电平控制程序,没使用中断,使用MDK自带的启动文件,仅从配置界面更改了一下分频比。Target Options中仅勾选了Output标签下的“Create HEX File”。MDK编译没有错误,软件仿真也没问题,但是下载到硬件上硬是一点反应都没有。就是同样一个程序,在ADS1.2下编译后下载到硬件是能实现功能的。我又试验了几个程序,在ads下编译的都可以运行,但经过MDK编译后就是没任何反应。
这个问题困扰我已经几天,正在使用MDK的网友们给指点一下可能原因,不胜感激!

网友A:
是不是下错了对象文件啊

楼主:
是不是下错了对象文件啊
引用 网友A:

这个可以保证没有下错,另外我没有使用仿真器,直接生成hex文件后用h-jatg下载到硬件运行.

楼主:
各位使用mdk的大大们有没有出现过类似现象,多给处处主意.

网友A:
检查一下项目设置

楼主:
检查一下项目设置
引用 网友A:

项目设置中我仅勾选了Output标签下的“Create HEX File”,其余没有动.

网友A:
关键是内存的使用范围对不对

网友B:
这问题能困扰很久吗?
用调试器跟踪看看哪

楼主:
这问题能困扰很久吗?
用调试器跟踪看看哪
引用 网友B:

呃~这个...我直接生成hex文件,然后用h-jtag下载到硬件运行,没用仿真器.

网友C:
把工程打包传上来

网友D:
找MDK安装文件夹下的自带例程试试。一般都有闪灯程序。

网友E:
看看分散加载文件

楼主:
还是没有头绪,郁闷中

楼主:
换了一个低版本的MDK(V4.01),重新编译了一下工程,居然好了,十份费解.

网友F:
不知道.

用gcc的飘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