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WM捕获低电平没沿 捕获值不变化 ...

楼主(2010-08-24):
输入波形时候正常 但当PWM输入信号失效的时候 我也需要判断一下 PWM捕获低电平没沿 捕获值不变化 这时取不到值 会误动作.....
这时候应该如何处理 能让PWM低电平 时候归零呢 周期 占空比哪个都行

网友A:
输入波形时候正常 但当PWM输入信号失效的时候 我也需要判断一下 PWM捕获低电平没沿 捕获值不变化 这时取不到值 会误动作.....
这时候应该如何处理 能让PWM低电平 时候归零呢 周期 占空比哪个都行 ...
引用 楼主:

什么叫低电平没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