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走迷宫的小车应该怎么设计?

楼主(2010-08-24):
请各位大侠帮帮忙,我想设计一个走迷宫的下车,我只知道要用传感器,除此之外还应该用到哪些器件?

网友A:
还要一颗CPU,方位传感器--也就是陀螺仪,电机,然后程序能写好就可以了。

楼主:
CPU用单片机就可以吧?能说的具体一些吗?

网友B:
单片机是可以不过要容量大一点的,不然可能存不了太多的数据,除了传感器还需要一辆带电机的车子,硬件上没什么东西,主要是程序的编写,其实说白了就一点,怎么根据传感器采集的信息控制小车行走

楼主:
单片机是可以不过要容量大一点的,不然可能存不了太多的数据,除了传感器还需要一辆带电机的车子,硬件上没什么东西,主要是程序的编写,其实说白了就一点,怎么根据传感器采集的信息控制小车行走 ...
引用 网友B:
非常感谢这位大侠!!

网友B:
我很菜只是刚好有接触过

网友C:
硬件上没什么特别的,陀螺仪都可以不用。主要是编码器和速度闭环。
走迷宫最主要的是算法,路径规划问题。

网友A:
迷宫是任意迷宫都能过去哦-不是预存的地图,不要陀螺仪也可以?不能写一个算法只能前进不能后退,我想象的走迷宫,是小车自己能不断地将不通的路径关闭,最后得出迷宫走法。

网友D:
拿陀螺仪干嘛?俺教儿子的是,做一个记号,然后靠着一堵墙走,运气好一直走下去就出来了,运气不好走回到记号处,那就顺着另一堵墙走,一定能出去,千万别去瞎转

网友D:
有迷宫图,软件几秒钟就把正确路线算出来了,一直往门口冲就行...

网友E:
请各位大侠帮帮忙,我想设计一个走迷宫的下车,我只知道要用传感器,除此之外还应该用到哪些器件?
引用 楼主:

传感器离走迷宫的小车还差的远,涉及到电子、机械、硬件、软件多方面的知识,不过现在这种资料应该挺多吧,不是有这样的比赛嘛,我看周立功卖的就有走迷宫鼠,不知道贵不贵?

网友E:
拿陀螺仪干嘛?俺教儿子的是,做一个记号,然后靠着一堵墙走,运气好一直走下去就出来了,运气不好走回到记号处,那就顺着另一堵墙走,一定能出去,千万别去瞎转 ...
引用 网友D:

我想起小说“天眼”第二部里主人公走迷宫的方法,主人公骑着摩托车,带着女朋友在地下迷宫里飙车,应该很刺激吧,这种方法虽然笨,但一定能走出去,运气好的话很快,不过差的话很慢。

网友D:
俺觉得,迷宫小车并不需要这样走,而是程序去这样走一遍,找到最短路径,那就不用去钻了,一步冤枉路都不会走。做硬件的指挥软件,其实是很容易的

网友D:
想了想,陀螺仪是用来确定小车方向感的,还得要。

在俺的脑袋里,小车的导向是借助光电或射频路标的,太旧的技术,sorry!

网友F:
俺读大学的时候竞赛题是这样的,采用什么右手法则、左手法则,后来还出现了高级的摄像头。

网友C:
想了想,陀螺仪是用来确定小车方向感的,还得要。

在俺的脑袋里,小车的导向是借助光电或射频路标的,太旧的技术,sorry!
引用 网友D:

不需要,可以用编码器来计算。陀螺仪积分算角度最大的问题是漂移,10分钟就够你受的。如果你用10W美元的陀螺仪算我没说。

网友A:
关于漂移由于不是在旷野中前行,所以转好弯后走直线,软件马上可以校准回来

网友G:
理论上贴着墙一直走就肯定可以走出去

网友C:
回复 网友A:

所以根本不用陀螺仪,轮子的编码器就能算出来,反正都是大角度。

网友H:
多个方向的检测什么迷宫都能走得过,光照着地图来写程序一点意义也没有!

网友I(2011-04-25):
我正在做,算法很重要

网友J:
让小车右边贴着墙,一直走。总会走出去的

网友K:
一个红外发射一个红外接收,一个358 完了

网友L:
10楼: 大蚂蚁的前半部分(拿陀螺仪干嘛?俺教儿子的是,做一个记号(没必要),然后靠着一堵墙走。)是正解,后半部分是扯淡。

网友M:
弱弱的问一下,怎么防止小车四面碰到墙啊,比如前面,左边,右边还有倒车时的后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