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DC-DC升压电路------菜鸟问道

楼主(2010-08-24):
如图,输入电压3.0V,在J1端口,会设置一个USB电源DC5V(可拆除),前面的振荡电路和开关电路组成升压电路,但我按照这个原理图画出了PCB图,自己买了元件回来调试电路,但升压不成功,始终都不能达到5V,甚至有时低于2V,还降压了.

实际电路具体参数如下:
R1 102
R2 202
R3 202
R4102
C1=C2=103
Q1=Q2 9014
Q3 S8050
L1 101
D1 SS24
C3 22uF
整流滤波电路后面的IC的电路可以不用看,具体是前面的升压电路.
请高人指点,实验了好多次,都不成功。

网友A:
此电路只能作为实验用,验证工作原理。
该电路输出是不稳定的,并无任何机制能够保证从3V升到5V。

楼主这样照猫画虎,是无法进一步提高的,建议到技术交流版面,老tyw的“新年大书包”里面下载《开关电源设计 第二版》和《开关电源的原理与设计》好好看看。

网友B:
因为Q3发射结的作用,多谐振荡停振了

网友A:
蚂蚁看得仔细,Q3确实应该在基极限流。

楼主:
我加个限流电阻试试!

电蚂蚁回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maychang兄,待我研究完那两本书,我再来向你讨教.

网友C:
把Q3换成功率MOSF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