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了个麦克风放大电路,发现有100Hz干扰很严重

楼主(2010-08-24):
当没有声音的时也回输出100Hz的正弦波,幅值2-3v,比声音信号大很多啊,什么原因?
电路如下

那个灯是驻极体麦克风,在万用板上焊的

网友A:
工频的干扰吧

网友B:
估计你的电源有点问题。

网友C:
单级就有幅值2-3v,那电源也太烂了吧?

楼主:
额....
有什么好的办法解决?

网友B:
5楼:
先确定是否电源问题。前面2、3、4楼仅仅是猜测。
有示波器的话(应该有,否则怎么知道输出有100Hz幅度2~3V),看看电源是否纹波过大。

另外,负载不是那么个接法。

网友D:
电路看着有点别扭;
示波器上有输出,看看是不是有干扰导致地不稳,用三相稳压电源看看,如果还是这样排除电源干扰;
示波器用X10试试,三极管每级都量下;

网友E:
直接用一颗耳放IC省事多了,价格也便宜,比如SGM4810、SGM4812等等

网友F:
电源应该多级RC滤波,最好是稳压后再加上RC滤波

网友G:
100HZ ,正好是市电频率的2倍哦,这个频率来自电源的可能性相当的大。VCC和地之间加个大电容试试看。

网友H:
那个1M的电阻直接接VCC看看好点不

网友I:
同问  也想了解一下

网友J:
12# sibaidong 1M的电阻在这里是做负反馈用的。。。。

网友H:
当然知道反馈呀!

网友H:
这个信号放大系数多大估算起来多麻烦呀,直接用个原始放大电路来实验不是更有利找出问题的所在。

网友K:
是啊,放大倍数多大?
是不是要知道信号源内阻才能知道放大倍数?

楼主:
谢谢各位的帮助!
电源是那种变压器+二极管桥式整流+电容的,电容总共2002.1uF,电源峰-峰值约160mV
-------------------------------------------------------------------------------------
我加了个7805,没有那100Hz正弦波了~~

to 6# 负载怎么个接法?

楼主:
电路中的三极管是9014

网友L:
电源测的情况怎样啊?

网友M:
应该是电源引入的噪声,你用示波器查查电源噪声吧

网友M:
另外,电阻质量不好也会带入很大强度的噪声,用贴片试试

网友N:
我刚仿真了下,这个放大电路不能正常工作啊!!难道仿真出问题了?